[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在树莓派上开发F446RE

楼主(2015-10-20):
今天在树莓派B+上体验了一把mbed。
把F446RE板子插到树莓派B+的usb口,直接弹出下图,连驱动都不用安装:
接着加入F446RE,搜索并导入工程。一切都和windows上一样,一样啊一样~~~
然后点编译,中间有个头文件找不到,点编译错误信息里的fix it,选择库文件点下载,自动下载和加载到工程。
再次点编译,编译成功:
并弹出编译结果所在的文件夹,把bin文件复制到开始弹出的那个文件夹。
复位f446re板子,运行正常。

楼主:
沙发不留
mbed很牛x啊,和linux无缝衔接。支持的比windows还好。windows还要装可驱动程序。
不过树莓派B+还是比较卡,如果换树莓派2B上运行mbed可能更好用些

网友A:
只要支持浏览器就可以搞了,真是很牛X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浏览器就可以搞了,真是很牛X的感觉。

mbed很牛X

网友:
MBEB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越来越好的。

网友B:
直接在网页编译? 那不是连编译器都不用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网页编译? 那不是连编译器都不用装了?

对啊,是在mbed的服务器编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是在mbed的服务器编译

mbed没有dcmi的库啊,而且不能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ed没有dcmi的库啊,而且不能debug.

这个倒是没试过。好像可以自己添加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沙发不留
mbed很牛x啊,和linux无缝衔接。支持的比windows还好。windows还要装可驱动程序。
不过树莓派B+还 ...

用MBED搞stm32 可以不?好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BED搞stm32 可以不?好上手吗?

好上手,不过需要仿真器支持才行的。比如st的nucleo自带的仿真器

楼主:
  @21ic小喇叭 ,求打赏,竟然上论坛首页了 ;P

网友E:
引用 楼主:
@21ic小喇叭 ,求打赏,竟然上论坛首页了

后期打赏啦

网友F:
听着很牛X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上手,不过需要仿真器支持才行的。比如st的nucleo自带的仿真器

ST的NUCLEO自带的仿真器是ULINK吧。我记得我也接触过一款446的。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NUCLEO自带的仿真器是ULINK吧。我记得我也接触过一款446的。O(∩_∩)O哈哈~ ...

是的。st最新的disco系列开发板也可以用mbed了,较老版本等的disco开发板用不了mbed
好像是仿真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st最新的disco系列开发板也可以用mbed了,较老版本等的disco开发板用不了mbed
好像是仿真器版本的 ...

哦,这个倒是不知道,我前段时间接触的时候,也是稍稍的看了下mbed这个在线工具,但是后来看st社区对这个mbed 介绍的不多,我就没有再去了解。
另外,版主我有个帖子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010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上手,不过需要仿真器支持才行的。比如st的nucleo自带的仿真器

这个在浏览器敲代码写完不能下载回来BIN自己下载么, 那样就不用仿真器支持了啊。
浏览器页面应该不能单步调试,只能烧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bed没有dcmi的库啊,而且不能debug.

这个,应该自己写DCMI代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浏览器敲代码写完不能下载回来BIN自己下载么, 那样就不用仿真器支持了啊。
浏览器页面应该不能单 ...

能的。bin文件存放在本地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浏览器敲代码写完不能下载回来BIN自己下载么, 那样就不用仿真器支持了啊。
浏览器页面应该不能单 ...

nuelco带的仿真器,可以像copy文件一样,把bin文件复制到目标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的。bin文件存放在本地文件夹

网页不能单步调试还是有点不爽

网友G:
为什么对接这么号,连驱动都不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