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直发送00

楼主:
    最近有一块板子,USB转串口TTL,直接使用TTL与MCU的串口通讯是正常的;
如果通过一个3232芯片进行转换(TTL-->232  接着再 232-->TTL)这样的话,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接收到00,有时候稍微动一下板子,再松手就不发送00了...
像感觉有干扰一样!
请各位指点,谢谢

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5-10-24):
没有人能回复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回复下吗?

3232好像电容同232不一样,楼主可以选232而不要3232

网友B:
要看完整转换电路图才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