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关于运放输出连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10-20):
问一下这个电路中运放输出端接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呢?(是用来与电容构成滤波的吗),在这个电阻上要产生压降,这样不就不对了吗(或者是因为ADC那边输入高阻而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A:
防自激,这个叫隔离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希望能做出沒有零件的電路,我研究多年,今天看到樓主給我啓發了靈感,如果壓降都為零,我就可以只用 ...

就是有压降,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在这里就有衰减了,这对后面来说难道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自激,这个叫隔离电阻。

这个隔离电阻在这里让电压有衰减不是影响后面测量的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隔离电阻在这里让电压有衰减不是影响后面测量的关系吗

如果后面有大负载又有什么影响呢?加隔离电阻肯定有好有坏。

网友C:
这里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输出交流信号,后级不需要偏置的话,运放输出加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就可以不用接电阻,如果是直流信号,也可以不接,但是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容性负载,所以电容要去掉,当然,那个电阻与对地电容是形成RC滤波的,所以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所接的负载来取舍

楼主:
我是刚接触这方面不久的大学生,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容性负载对运放的影响,如果电容不接地而是耦合电容的话,还叫容性负载吗?

那是这个耦合电容的容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串联,结果一般是容性,但是不是纯粹的容性,有电阻分量,电路分析基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希望能做出沒有零件的電路,我研究多年,今天看到樓主給我啓發了靈感,如果壓降都為零,我就可以只用 ...

拆过小朋友的一个电动玩具鼓,只有一颗bonding的芯片加一颗电容。钦佩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