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如何取float数据中的指定位??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神:小弟我第一次编C程序。遇到一个float 型数据取指定位的问题,试了好几天都没能解决,恳求各位大神,大哥、大姐帮助!小弟感谢不尽!!具体问题是: 小弟在写一个计量芯片的校准程序时,上面有一步,要求将有效值寄存器A的10个数据的平均值W,赋给另一个寄存器B和C;并且规定:将W的 [23到8]位,赋给寄存器B;将W的 [7到4]位,赋给寄存器C的[7到4]位;A为24bit有效值寄存器;B为16bit寄存器,C为8bit寄存器;不知小弟这样说,大家觉得清楚吗?如果不清楚小弟在后面在补充。小弟实在是不知这个咋取指定位了!!

网友A:
浮点数转为整型再赋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转为整型再赋值即可

      大神是说用强制类型转换吗?我想过先将float 型数据转为 long int 然后再赋值。可关键是这个不会转啊,因为如果强制转换:
如 float  a;   long int  b;   b=(long int) a;    这样b得到的将只是a 的整数部分;   烦请大神详细说说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是说用强制类型转换吗?我想过先将float 型数据转为 long int 然后再赋值。可关键是这个不会转 ...

只能取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可以放大浮点数,比如*1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取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可以放大浮点数,比如*10,*100

我试了下,不知道取出的对不对。因为我看网上说float 的存储顺序和 int 存储顺序不一样。大神,我今天看到说可以将float数据转为4字节HEX数据,在取指定位;不知这个行不,这个和我这样取得结果一样吗?如果行这个float数据如何转为4字节HEX数据啊?大神可能我问的有点多,抱歉!这方面真的不懂,脑袋好迷糊了。

楼主:
对了,大神您说放大浮点数在再赋值,那被赋值寄存器的值不就变大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不知道取出的对不对。因为我看网上说float 的存储顺序和 int 存储顺序不一样。大神,我今天看 ...

你的目标寄存器是浮点数格式的吗,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B:
用 类型强制转换 变为四字节的 ulong,然后取其中的某部分。或者用汇编直接取。不过你这是3字节的浮点数?转换时前面还要空一个字节或者将最高字节赋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标寄存器是浮点数格式的吗,应该不可能吧

大神:这个手册上没说,只是说这个寄存器B是16bit的,是个有效值OFFSET寄存器,C也没说;我是看着有效值的平均值判断W为浮点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类型强制转换 变为四字节的 ulong,然后取其中的某部分。或者用汇编直接取。不过你这是3字节的浮点数? ...

可强制类型转换只能取出float数据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就没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强制类型转换只能取出float数据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就没了啊

不是数值转换,是Bit对Bit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手册上没说,只是说这个寄存器B是16bit的,是个有效值OFFSET寄存器,C也没说;我是看着有效值 ...

一般不会是浮点格式的,

你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搞清楚,就瞎整,没用的

网友B:
unsigned long aa;
float xx;

aa = *( long *) &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是浮点格式的,

你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搞清楚,就瞎整,没用的 ...

大侠说的是!!小弟这些全是出于对单片机的兴趣。小弟C虽学过,但惭愧未学好,也好几年未编程过。第一次写这种程序。公司也没有搞软件的,手头也没有现成的例子,数据手册还是百度上看的;不过能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我就很开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long aa;
float xx;

哦,我试了下可以啊,谢谢大神啊,大神威武,积分马上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