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配置及mbed初步

楼主(2015-10-20):
【F446RE开发板试用】

1.  开箱
打开包装后,共有2件:STM32F446 Nucleo手册和F446RE开发板。如下图示:
2.  上电并安装驱动
使用mini USB口接入电脑,此时LD1电源灯亮,如果未安装驱动或驱动版本过低,则其它LED灯不亮且电脑提示安装驱动。下载最新的ST-LINK驱动,在系统提示的找到新硬件窗口中,根据提示安装驱动:
根据系统提示,安装所有其它新硬件的驱动,把所有驱动目录都指向ST-LINK即可。
3.  使用在线mbed完成blinky LED的示例
驱动安装完成后即可看到一个新的移动硬盘,名字为“NODE_F446RE (E:)”,具体的哪个盘符示自己的电脑所示,我这里是E盘。
打开E盘后,双击“MBED.HTM”即可进入mbed官网,如下图示:
注册完成后,即可自动把F446RE加入你的账户,点击右上角的“Compiler”进入基于webIDE开发环境:
Compiler的右上角,或你的账户已经有多个开发板,点击后出现“Select a Platform”的窗口,使用“Add Platform”,或选择F446开发板即可进入开发环境中,如下图示:
点击“New”并在“Template”中选择“Blinky LED test for the ST Nucleo boards”并点击“OK”,如下图示:
此时,mbed自动把所有需要的文件配置完毕,点击“Compile”,等待编译完成,然后会自动弹出保存bin文件的位置,这里可以把bin文件直接保存在F446REE盘中,如下图示:
此时,板子已经完成了bin文件的烧写,且板子的LD2开始闪烁。
注意:此时E盘并不能看到刚才下载的bin文件,但是已经成功烧录的bin文件。
闪烁见下图:
总结:通过配置,mbed是很容易上手并烧录到开发板上的,这为将来快速的评估物联网产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  参考
[1] ST-LINK/V2-1驱动:无权限上传连接,请看附件pdf吧。
[2] NUCLEO-F446RE无权限上传连接,请看附件pdf吧。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适合什么系统,会不会出现于系统不兼容情况

网友B:
板子上比较窄的那块就是ST-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适合什么系统,会不会出现于系统不兼容情况

mbed是ARM官方主推加几乎所有的半导体厂商支持的一个大型平台。
包括RTOS,驱动,云平台等,系统不兼容你指不兼容MCU么?其实只要有启动文件,基本都是兼容的。
参考:
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比较窄的那块就是ST-link吗

是的,带8MHz晶振的那个小板就是ST-Link。直接调试使用。

网友C(2016-07-15):
请问楼主,为什么LD2一直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为什么LD2一直不亮呢?

上图是贴中最后的一张图,其中左半部分是LD2灭,右半部分是LD2亮,连起来就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