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有SOT-23封装的吗,推荐一个,1A以上的都可以

楼主(2015-10-21):
达林顿管有SOT-23封装的吗,推荐一个,1A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A:
长电科技好像有

网友B:
FMMTA13

FMMTA14
好像都可以,不过是国产的

网友C:
这种的用的比较少吧

网友C:
想直接替三极管?

网友D:
FMMT614  CE端的压降比较小

网友E:
为什么不用Mos管呢

网友F:
这个应该有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