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串口使用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5-10-21):
       这几天在做一个案子,使用到了F0 USART收发功能。有些小伙伴们说F0不能像F1那样长期开放TC中断,否则将会卡死在中断里,应该在需要的时候开启,用完再关闭。事实真的这样吗?其实不然,那下面我来说说我是如何实现一次性初始化设置的。先来一段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Uar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USART2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中断
}

       在初始化代码中,使能串口和使能串口中断这两个的顺序不要搞反了,否则如果你已允许了TC中断,程序将会一直进入中断,既然在中断中调用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也无济于事。经过分析发现,数据手册中提到Set the TE bit in USARTx_CR1 to send an idle frame as first transmission。也就是说一旦使能了TE,芯片会自动地发出了一次数据,并会引起TC_FLAG置位,而想要清除该flag的先决条件是使能了串口。因此,假如在使能串口钱已经使能了串口中断,那程序就一直进入中断了。这也是小伙伴们疑惑的地方,误以为TC是无法清除的。
       完成了初始化,那么只要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填写到发送缓冲区,并且调用一次USART_SendData()把第一个字节发送出去之后,剩下的就交给中断处理啦!So easy!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除TC_FLAG
        if(gbyteUartTxIndex < gbyteUartTxLenght)
        {
            USART_SendData(USART1,gbyteSendBuf[gbyteUartTxIndex++]);
        }
    }
}

网友A:
也就是说一旦使能了TE,芯片会自动地发出了一次数据,并会引起TC_FLAG置位,而想要清除该flag的先决条件是使能了串口。因此,假如在使能串口钱已经使能了串口中断,那程序就一直进入中断了。这也是小伙伴们疑惑的地方,误以为TC是无法清除的。

受教了,学习了

网友B:
原来这么多学问,受益匪浅

网友C:
想要清除flag的先决条件是使能了串口

网友D: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除TC_FLAG

网友E:
在初始化代码中,使能串口和使能串口中断这两个的顺序不要搞反了

网友F:
串口被占用了怎么办,能重映射吗

网友G:
楼主这个串口中断响应后会不会自己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串口中断响应后会不会自己关闭

不会,每次进中断清掉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H:
想要清除flag的先决条件是使能了串口?这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要清除flag的先决条件是使能了串口?这不对吧

我仿真验证过,如果不使能串口,会一直不断进入中断,清除flag也不管用,然后调出寄存器,手工勾上UE就一切正常了。然后代码初始化的时候顺序做了调整,也没问题了。

网友H:
勾上UE就一切正常了,这个UE是指的什么内容,哪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勾上UE就一切正常了,这个UE是指的什么内容,哪个选项?

UE是USARTx_CR1寄存器中的最低位——UE: USART enable,USART_Cmd(USART1,ENABLE)的效果就是把它置位, 请仔细看手册,谢谢~~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的悉心教诲,终于知道了UE是USARTx_CR1寄存器中的最低位——UE: USART enable,USART_Cmd(USART1,ENABLE)的效果就是把它置位

网友I:
请教一下,在看资料时,发现有的说中断产生时会使中断标志位置1,但又说清除中断标志位是向寄存器里写1,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在看资料时,发现有的说中断产生时会使中断标志位置1,但又说清除中断标志位是向寄存器里写1,怎 ...

置一是由硬件完成,而写1清除中断标志位是由用户软件清除,不清除的后果就是硬件检测到标志位置一不断地进入中断。至于是写1还是写0甚至只要读某个特定寄存器(例如有些芯片串口接收中断发生时读一次接收寄存器即可清除)达到清除的目的,要看数据手册,不同的厂商可能不一样。

网友I(2015-11-24):
置一是由硬件完成,而写1清除中断标志位是由用户软件清除,不清除的后果就是硬件检测到标志位置一不断地进入中断。

那如果硬件置1,进入中断,清中断是不是要再写入1

网友J:
  在初始化代码中,使能串口和使能串口中断这两个的顺序不要搞反了,否则如果你已允许了TC中断,程序将会一直进入中断,既然在中断中调用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也无济于事。。很赞同楼主的话。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研究 ,受教了

网友K:
原来如此,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改为发送完在使能发送中断

网友L(2018-03-19):
(1)/*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2)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
谢谢作者,我忘记设置这两点了。

网友M:
方法搞对了,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