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设备主动查询服务器以确定是否需要升级

楼主(2015-10-21):
1.升级方式:     以太网-UDP,2.同一网段限制:stm32 设备与 服务器可以不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目前也在搞远程IAP升级,使用wifi模块

网友A:
求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目前也在搞远程IAP升级,使用wifi模块

我的stm32设备 跑ucos+lwip,stm32可以解析服务器的IP地址。连接后通过自定协议收发命令或数据。
此外,我的stm32的bootloader ,app均加入了网络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stm32设备 跑ucos+lwip,stm32可以解析服务器的IP地址。连接后通过自定协议收发命令或数据。
此外, ...

废话,不加入网络功能,你怎么用网络升级。。。

楼主:
我没有用过wifi模块。不过给你一点思路。
1.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 串口 实现交互.
2.服务器端wifi 设置AP模式,stm32 wifi设置客户端模式以获取IP。
3.串口的交互功能用wifi接口实现。需要编写wifi相关的上位机,便于调试。
4.stm32 IAP相关的资料网上很多。
5.揉合以上,大功告成。
   说的简单实现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wifi模块。不过给你一点思路。
1.串口调试助手与stm32 串口 实现交互.
2.服务器端wifi 设置AP ...

我之前通过wifi模块,已经实现了向一个免费的云平台上传数据。
所以也就实现了wifi模块和stm32 串口的通讯。而wifi模块的基本设置也就是可以查找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所以核心的东西还是服务器如何定位和发送。

网友C:
使用通用 http 协议查文件修改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tftp协议也可以的,方法多的是

网友E:
stm32怎么解析服务器的IP地址,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F:
我的stm32设备 跑ucos+lwip

哪款型号,跑ucos+lwip不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