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DAC output buffer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21):
在使用STM8L151的时DAC,发现output buffer 使能后,不能输出0V,output buffer不用,发现带负载能力好差,在这想请问一下,这个output buffer有什么用?香水大老板在不在?@香水城

楼主:
首先自己顶一下,在STM8官网下载的Errata sheet中对DAC的说明: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官网下载的Errata sheet对DAC的说明:
1.2.1 Default DAC output level when output buffer is enabled
Description
When the DAC is enabled in buffered mode configuration, the output is set to a voltag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de 0xFFF, whatever the data output register value. The output
recovers the correct voltage as soon as a new data is written into the data holding register.
Workaround
None.
The following software sequence must be executed at the highest speed to limit the duration
of this transient behavior:
DAC->CR1=01; //Enable DAC
DAC->DHR8 = 0x0; //Update the data holding register with 0 (as
an example), or with any other data.
Note: The DAC in unbuffered mode is not affected by this limitation.

网友A:
out buffer 不是轨到轨的,开启后不能到0,也不能到Vref,上下都有死区。

网友B:
内部缓冲器不是轨对轨运放,不能输出0V也是正常的;
你程序输出0,实际输出多少呢?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缓冲器不是轨对轨运放,不能输出0V也是正常的;
你程序输出0,实际输出多少呢? ...

40-60mV之间,因为2个DAC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 buffer 不是轨到轨的,开启后不能到0,也不能到Vref,上下都有死区。

不能轨到轨暂且不说,这线性区感觉也太坑了,发这个贴是质疑一下,这DAC弄一个这Buffer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0

这些东西还真是实验出真知,不用Buffer,1M多的负载都带不了,还得外加运放跟随,画好的板子只能割板飞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官网下载的Errata sheet对DAC的说明:
1.2.1 Default DAC output level when output buffe ...

而却针对这个Errata sheet上也没说这个Buffer不是轨到轨,难道都让每个使用的人自己去发现?

网友A:
这个没注意的话会坑人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注意的话会坑人的

开启了Buffer,输出只有0.2V到(VDDA-0.2V)是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却针对这个Errata sheet上也没说这个Buffer不是轨到轨,难道都让每个使用的人自己去发现? ...

手册里面说了的,你没仔细看.各种参数非常详细.

网友E:
out buffer 不是轨到轨的

什么叫轨到轨

网友A:
运放输出摆动的范围和供电的电源轨接近就叫轨到轨,最多有几十mV的死区{-VS+0.1V,+VS-0.1V}。普通运放输出范围估计{-VS+0.5V,+VS-1V}这个范围内

网友:
运放输出摆动的范围和供电的电源轨接近就叫轨到轨

张知识了,这个参数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F:
这个output buffer有什么用

网友:
DAC在缓冲模式下配置为使能时,无论数据输出寄存器的值是多少,输出电压对应于代码0xfff。一旦新数据写入数据存储寄存器,输出恢复正确的电压

网友G:
这个output buffer有什么用,为什么还设个buff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