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怎么让modelsim对xilinx原语模块进行仿真?

楼主(2015-10-21):
用xilinx的原语模块设计了一个DSP48E1的程序,用modelsim对其仿真。编译是正确的,进行仿真时,提示错误:

# ** Error: (vsim-3033) D:/program/PQ/src/rms_macc.v(144): Instantiation of 'DSP48E1'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         Region: /tb_rms_meter/uut/inst_rms_macc
#         Searched libraries:
#             D:/program/PQ/modelsim/work
# Error loading design

所用FPGA型号:xc7k325tffg900-2;软件工具:Vivado 2014.2 + modeltech64_10.2c;代码是verilog。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找到xilinx原语的库。可是我用modelsim之前是编译过xilinx的库的。
我该怎么做能让modelsim对xilinx原语模块进行仿真呢?

网友A:
先对IP核仿真试试,是不是你调用原语,哪里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IP核仿真试试,是不是你调用原语,哪里参数设置不正确

你是我要我先用IP核生成的DSP进行仿真?然后通过之后再用原语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我要我先用IP核生成的DSP进行仿真?然后通过之后再用原语看看么?

是的

楼主:
Hi,你好。我刚才用IP核生成了一个DSP模块,然后在modelsim里试了一下。问题还是一样的,编译能通过,但仿真会报错。说找不到DSP模块:

# ** Error: (vsim-3033) D:/program/PQ/src/rms_macc.v(65): Instantiation of 'xbip_dsp48_macro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         Region: /tb_rms_meter/uut/inst_rms_macc
#         Searched libraries:
#             D:/program/PQ/modelsim/work
# Error loading design

我仔细看了一下,DSP核确实是在我编译后的xilinx仿真库unisim_ver里面,但仿真时还是会提示上面的错误。

网友A:
版本是否一致?
先尝试用xsim仿真,vivado毕竟较新,存在bug也不可否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是否一致?
先尝试用xsim仿真,vivado毕竟较新,存在bug也不可否认哦。。。 ...

是这样的。原始的程序是别人的一个程序,他们是用的VHDL写的。这个我跑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能够正确仿真。软件版本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是用verilog写的。是不是VHDL包含了什么头文件,而我用verilog自己写的时候忽略了?

网友B:
macro这个库应该一起加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