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SOUT怎么用

楼主(2015-10-21):
看到一个原理图MSP430F249的,里边用P5.7脚串了LED和电阻然后接的VCC,说是指示程序运行状态,不是很明白,P5.7/TBOUTH/SVSOUT,SVS不是电源管理系统吗?
电源管理系统(SVS)用于监视 AVcc 供电电源或者外部的电压。通过对电源管理系统进行配置, 在供电电压或者外部电压下降到低于用户选择的门限电压时,置位标志位或者产生一个 POR复位信号。

网友A:
要看代码怎么配置的这个io,也可能当普通io用了

网友B:
应该有个配置寄存器了,具体看数据手册。

网友C:
电源管理系统(SVS)用于监视 AVcc 供电电源或者外部的电压。通过对电源管理系统进行配置, 在供电电压或者外部电压下降到低于用户选择的门限电压时,置位标志位或者产生一个 POR复位信号。

网友D:
应该直接配置好寄存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