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ADC 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的区别

楼主(2015-10-21):
STM32的ADC支持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那这两种通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可以按照设置好的规则通道,顺序采样;

网友B:
这两种都可以按照设置好的规则通道,顺序采样。
规则组的转换可被注入组的触发信号打断,反之不能.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去看ST的培训资料: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

网友C:
通常规则通道组中可以安排最多16个通道,而注入通道组可以安排最多4个通道。

网友D:
ADC还分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怎麽用,以前都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