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0-21):
ADC, dc, AD
有哪位大神能通俗的解释下 ADC的 INL和DNL参数是什么意思,百度的不是很明白,谢谢啦!

网友A:
INL: 积分非线性误差

DNL: 差分非线性误差。

网友B:
转:
    模数器件的精度指标是用积分非线性度(Interger NonLiner)即INL值来表示。也有
的器件手册用 Linearity error 来表示。他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
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
离。单位是LSB(即最低位所表示的量)。
   比如12位ADC:TLC2543,INL值为1LSB。那么,如果基准4.095V,测某电压得的转换
结果是1000,那么,真实电压值可能分布在0.999~1.001V之间。对于DAC也是类似的。比
如DAC7512,INL值为8LSB,那么,如果基准4.095V,给定数字量1000,那么输出电压可能
是0.992~1.008V之间。

   下面再说DNL值。理论上说,模数器件相邻量个数据之间,模拟量的差值都是一样
的。就相一把疏密均匀的尺子。但实际并不如此。一把分辨率1毫米的尺子,相邻两刻度
之间也不可能都是1毫米整。那么,ADC相邻两刻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叫差分非线性值
(Differencial NonLiner)。DNL值如果大于1,那么这个ADC甚至不能保证是单调的,
输入电压增大,在某个点数值反而会减小。这种现象在SAR(逐位比较)型ADC中很常
见。
   举个例子,某12位ADC,INL=8LSB,DNL=3LSB(性能比较差),基准4.095V,测A电压
读数1000,测B电压度数1200。那么,可判断B点电压比A点高197~203mV。而不是准确的
200mV。对于DAC也是一样的,某DAC的DNL值3LSB。那么,如果数字量增加200,实际电压
增加量可能在197~203mV之间。

   很多分辨率相同的ADC,价格却相差很多。除了速度、温度等级等原因之外,就是
INL、DNL这两个值的差异了。比如AD574,贵得很,但它的INL值就能做到0.5LSB,这在
SAR型ADC中已经很不容易了。换个便宜的2543吧,速度和分辨率都一样,但INL值只有
1~1.5LSB,精度下降了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