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接收仿真可以但是实际连扳不行???黑金动力的...

楼主(2015-10-21):
如题,附工程

网友A:
恩,仿真只是功能仿真,用在线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时候,由于链路的影响,接收部分可能要进行相位校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恩,仿真只是功能仿真,用在线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时候,由于链路的影响,接收部分可能要进行相位校正! ...

我们也就提提方向性的思路,代码没时间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就提提方向性的思路,代码没时间去看

刚试了试signaltap,出现个问题,我数据发送不了(用串口助手给FPGA发送数据时,发送引脚rx_pin_in不变化!),请教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你用系统时钟50M去抓取RX,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