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里的信号看不懂怎么办????

楼主(2015-10-21):
本人看intel南、北桥的datasheet,信号的英文解释能看懂(就是表面意思),举一个 例子吧,比如看北桥的数据手册时有这样一个信号(HBNR#,翻译成中文是---这个信号用来阻止当前请求的总线控制器发出新的请求,来动态的控制处理器总线的传输),可是这个信号怎么用就不知道了,比如硬件上,此信号电路如何连接?软件上,编程时怎么用?
我感觉还是缺少专业知识,请问大侠们,应该补哪些知识,请好人告我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A:
英特尔X86平台芯片组的跟总线有关的信号连接很简单,直接跟对应芯片的接口信号直连,当然有些会建议加些串阻,或中断电阻什么的。datasheet或design guideline应该有讲的。X86平台的编程是由专业的人员完成,跟单片机不一样,因为这个编程(一般叫BIOS工程师)比较复杂。大部分的信号是不能驱动的,由芯片内容逻辑控制。有一些信号比如GPIO可通过相关寄存器控制。微信号“超硬工程师”发的一些**,介绍这方面东东。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胜感激。我看gm45(北桥)datasheet时只看到有相关信号的描述没有说怎么连接啊?请问是不是我看的地方不对。

楼主:
请问大侠!fsb总线有像pci总线的议书可下载吗?网上好像没有。如果没有那怎么去了解fsb总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X86平台芯片组的跟总线有关的信号连接很简单,直接跟对应芯片的接口信号直连,当然有些会建议加些串 ...

谢谢您的回复,不胜感激。我看gm45(北桥)datasheet时只看到有相关信号的描述没有说怎么连接啊?请问是不是我看的地方不对。

请问大侠!fsb总线有像pci总线的spec可下载吗?网上好像没有。如果没有那怎么去了解fsb总线呢??

网友A:
一般datasheet里不会讲关于电路设计和信号如何连接,那是主板系统设计的知识.datasheet只介绍自己芯片的功能,信号描述,寄存器等等.关于信号如何连接,需要结合相应电路原理图的block-diagram来看.就拿北桥举例吧,block-diagram中会看到北桥和CPU,南桥,以及内存插槽相连.Datasheet里说道某个信号是跟内存控制有关的,你就知道这个信号是连到内存条的,在内存插槽上就会有个对等的信号.所以,要知道信号如何连,最好是集合block-diagram和原理图一起看.

网友A:
你是说那个并行的FSB总线吗?现在估计应该是找不到了.2005年以前有些公司可能还存储一些打印出来的座位内部文档,现在几乎找不到了.不过这个总线早就已经变成串行的QPI总线了,你怎么还在用那个老古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那个并行的FSB总线吗?现在估计应该是找不到了.2005年以前有些公司可能还存储一些打印出来的座位内部 ...

我来回答您,关于我为什么对fsb感兴趣的疑问:lol。
因为本人现在在自学主板设计(电路方面),总觉得从以前的东西着手循序渐进,难度会小一点,慢慢积累经验。
另外,我是个电子爱好者,对电路很感兴趣,现在从事主板维修行业,经常和主板打交道,发现修主板的技术含量太低碰到信号方面的问题时根本无能为力(比如看电路图时,南、北桥里面的好多信号都看不懂),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技术是唯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决定学主板设计(电路方面),为此自学过好多课程(模电、数电、信号与系统、单片机、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接口技术、系统结构、操作系统、c语言、汇编、微波技术)也粗略的看过一些SPEC(比如pci、pcie),可是最苦恼我的一点就是,学过的这些好像对设计主板都没太大作用:(,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设计出电路的原理图出来,可是自学最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好老师来指导,自己得一步步摸索,我见你发表的东西特别专业,特别想让你指导一下,希望您不吝赐教,就我现在的情况给点建议,
另外您上面帖子说的,“信号如何连接,那是主板系统设计的知识”,这个主板系统设计,就是设计主板的原理图吧?
需要哪写知识??谢谢!!!

网友A:
首先对于楼主的学习精神和追求,要点个赞.
你玩微信吗,我有个微信公众号:超硬工程师,专著于分享X86设计的**,可以去看看,大概已经发了有10篇左右的**了吧,后面还会继续发布的.
我是搞X86主板设计的,有十多年了,因为看到中国大陆这边的主板研发一直没做起来,设计基本都被台湾把持着.所以建了这个公众号,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兴趣,并帮助更多的人建立相关的设计能力,望大家都能支持一下.

网友A:
关于设计电路的问题,的确你学完那些你说的内容后,并不能马上就会作主板设计.但这些知识很重要,特别是能够帮助你更深刻地理解主板工作原理.

要能够设计主板电路,首先你要能够看懂主板原理图.所以我的建议是到Intel网站上下载一份过时的公板线路,一页一页读一读,有些信号不清楚的,到相关datasheet里面查一查.等你全部读懂了,你就知道怎么做设计了.实际上,业内做主板设计的,都是首先拿到Intel的公板线路作为参考,根据自己公司对I/O和其他功能的要求做相应改动,没有人从头到尾自己从零开始设计的,都是参照Intel/AMD公板线路来做的..

其实那些总线的连接是比较简单的.主板电路上最难搞清楚的还是跟系统管理相关的部份,比如电源的时序控制,温度/风扇的控制,GPIO的应用等等,这方面的设计是不统一的.南桥的datasheet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因此看懂南桥的datasheet对于理解主板的电路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看过的话,建议也去读一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于楼主的学习精神和追求,要点个赞.
你玩微信吗,我有个微信公众号:超硬工程师,专著于分享X86设计的文 ...

必须支持,对您乐于帮助别人的精神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