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下:变压器次级3/4腿反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0-21):
我的电源为反激式稳压电源,输出12V 主IC为TNY264PN,变压器次级在3腿为GND,4腿为输出端时,电源能正常工作,电子负载仪器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0.6A的样子,但是,我把次级绕组3/4腿反接,存在空载输出电压正常,但是电子负载一起测的最大电流0.1A都不到,这什么情况、小弟初学,还望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除了3腿与4腿反接之外,其它电路完全一样

网友A:
同名端反了,肯定是不能带载的,能正常工作才反而不正常

网友B:
先查下
反激原理
3 4 交换 肯定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