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的RC吸收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5-10-21):
我想根据不同负载,计算RC吸收的参数

楼主:
有人知道嘛?

网友A:
现场调试较靠谱.调整电容大小,在暗处看不见火花为度.86年玩FANUC伺服系统, 厂方提供一个对照表,是针对不同功率伺服电机,继电器触点灭火花RC组件参数,这是人家实验室配好的,用在其它场合,不一定达到最佳效果.所以当场试是最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调试较靠谱.调整电容大小,在暗处看不见火花为度.86年玩FANUC伺服系统, 厂方提供一个对照表,是针对不同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场调试较靠谱.调整电容大小,在暗处看不见火花为度.86年玩FANUC伺服系统, 厂方提供一个对照表,是针对不同 ...

真得叫 老T了,86年俺上高中呢。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得叫 老T了,86年俺上高中呢。佩服~~

86年好多还没出生呢:lol:lol

网友D:
只要知道RC正比于流过触点的电流I、正比于负载电感L;RC反比于负载工作频率、反比于负载电压就行了。RC具体大小由EMI实验确定。

网友E(2016-01-28):
引用 网友D:
只要知道RC正比于流过触点的电流I、正比于负载电感L;RC反比于负载工作频率、反比于负载电压就行了。RC具体 ...

大神你说的什么意思?没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说的什么意思?没理解

设流过触点的电流I、负载电感L;负载工作频率f、负载电压V、k为比例系数由试验确定,则触点吸收R、C的乘积: RC = k * (I*L / f*V).
并且,需要注意R功率足够大,C的耐压足够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流过触点的电流I、负载电感L;负载工作频率f、负载电压V、k为比例系数由试验确定,则触点吸收R、C的乘 ...

非常感谢,最近也是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3021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