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9采集摄像头视频并显示在LCD

楼主(2015-10-21):
目前在搞一个项目,类似于监控类
要求4路CVBS摄像头监控输入,实时显示在7寸LCD上
打算用4个CVBS摄像头+ADV7280+STM32F439+7寸LCD,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怕视频处理能力会很卡,帧数低,各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吗?

楼主:
或者ADV7280之类的解码芯片直接输出RGB565到F439,这样F439无需解码直接显示在LCD上?

网友A:
不知道多少分辨率的 , 最好换FPGA吧, 最适合你这个应用 开源例程都有。 实现很简单。

用ARM的话 F439那点性能够呛,根据分辨率自己算下。 看看FSMC能读的来不。。。

网友B:
显示4路的话,最好还是上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4路的话,最好还是上FPGA

4路目前先做逐个切换单独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分辨率的 , 最好换FPGA吧, 最适合你这个应用 开源例程都有。 实现很简单。

用ARM的话 F439那 ...

公司没有FPGA工程师啊

网友C:
可以做,接一个usb hub 接四个uvc摄像头

网友C:
如果对分辨率及帧数要求不高

网友C:
usb全速配合mjpeg就行  要求高就加个高速phy

网友D:
关键是要不要保存图片甚至视频,如果要,那么铁定处理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全速配合mjpeg就行  要求高就加个高速phy

代价就是要跑linux,他这个U估计是没法这么搞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代价就是要跑linux,他这个U估计是没法这么搞的了

我们已经弄好完整的usb协议栈了,完全不需要linux

mjpeg数据还需要解码一下,YUY2格式的数据直接转RGB输出显示就行

网友:
应该用476效果更好吧,那个开发板就带个大屏幕,还可以接摄像头。

网友E:
分辨率多高,视频是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接一个usb hub 接四个uvc摄像头

农机用的,要求是4路CV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不要保存图片甚至视频,如果要,那么铁定处理不过来

只实时显示,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多高,视频是什么格式

CVBS接入,打算加个解码芯片搞成YCbCr或者RGB565

网友F:
4路摄像头做不到4分割显示,单路应该没问题,不过不能全屏,CVBS最多625线和576线的,要全屏需要加变换算法,这个对于处理速度有很高要求,做640*480的显示应该可以。

网友G:
很明显,STM32干不了这个活
搞着玩,可以去试一试
做产品的就不要浪费这个精力了,纯粹是小白鼠

网友H:
应该有相关解码的库函数的,肯定有人编写过。

网友:
4路摄像头做不到4分割显示,单路应该没问题,不过不能全屏

网友I:
楼主的LCD显示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方案呢,共享一下

网友J:
润京芯城  专业电子元器件一站式采购网  明码标价  支持15天退换,支付宝保障交易  保障买家权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LCD显示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方案呢,共享一下

stm32F407用FSMC刷ssd1963

网友E:
F439做视频采集会不会处理不多来呢

网友K:
整个显存,这样显示起来游刃有余。另外使用成熟的解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个显存,这样显示起来游刃有余。另外使用成熟的解码库。

加了SRAM

楼主:
基本解决了,使用双DMA乒乓传输。下一步就是考验STM32F407的格式转换速率了。

网友L(2016-12-26):
楼主的方案成功实现了吗?STM32F407的格式转换速率, 在显示屏上面的显示效果如何,每秒中科院达到都是帧啊,能不能加qq22106083请教下,谢谢

网友(2017-10-02):
楼主能传份神州王439摄像头的代码看看吗

网友M:
用带DSP内核的做啊,现在监控都要求1080p了

网友N:
还是用FPGA吧,F4干不了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