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电流型气体传感器电路,看不懂,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10-21):
如下图所示, senser electrode+ 和 senser electrode-接一个气体传感器,传感器是电流型的  大概 2000nA/ppm
这个图我就看不懂了,  中间为什么要加一个JFET管呢,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知道呢,谢谢

网友A:
这是个I~V电路。Q1应该是起保护作用,断电后给传感器(电流源)一个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I~V电路。Q1应该是起保护作用,断电后给传感器(电流源)一个通路。
...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呢,谢谢;没有看到输入端连接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算呢,谢谢;没有看到输入端连接电阻啊,

I~V,输入是电流而输出为电压,按跨阻算。需注意的是,运放的正输入端被抬高了,意味着零电流输入时输出有个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输入是电流而输出为电压,按跨阻算。需注意的是,运放的正输入端被抬高了,意味着零电流输入时输出有 ...

佩服,分析的很到位,谢谢

网友B:
楼上正解啊。稳压管偏置。

网友C(2015-11-20):
电流型放大,输入端不需要电阻,参考硅光电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