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5-10-21):
怎么将一个数组存放在Flash中指定的位置

网友A:
首先定义初始地址,然后按照字节、半字或者字进行读写操作啊。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可以在编译器里面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定义初始地址,然后按照字节、半字或者字进行读写操作啊。

一般不是用const table[]={};这样来定义放在Flash中吗,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数组存放在Flash中的那个位置,而且我还要对数组中的值进行更新,这个要怎么操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不是用const table[]={};这样来定义放在Flash中吗,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数组存放在Flash中的那个位置, ...

你这种方式适用于常量。要及时更新的话不一定要放到flash中啊。少的话SRAM也是可以的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方式适用于常量。要及时更新的话不一定要放到flash中啊。少的话SRAM也是可以的额啊 ...

我有1K多的数据要存储,4000系列的芯片只有2K的SRAM,所以的放在Flash中啊,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1K多的数据要存储,4000系列的芯片只有2K的SRAM,所以的放在Flash中啊,怎么办
...

定义好起始地址,然后按双字节或者4字节写入,事先的解锁两个寄存器的。具体的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示例代码。非常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好起始地址,然后按双字节或者4字节写入,事先的解锁两个寄存器的。具体的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示例代码 ...

官方哪里有示例代码?能告诉我吗?使用专门的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哪里有示例代码?能告诉我吗?使用专门的函数吗

在st官网上找找。我就不帮你找了。我用的是最低层的寄存器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