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既简单又便宜的3.3V单向供电电路?

楼主(2015-10-21):
正在做一个24小时工作的设备,内部是5V供电,单片机的3.3V供电是独立的一路LDO,工作电流大概几十mA(驱动三极管和LED)。当万一停电时单片机需要保存数据到内部FLASH中,大概25mS就够了。首先单片机供电端肯定是并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停电时,此电容不会对外供电,只供给单片机使用,当单片机保存完数据后应把电容中的电放掉。自己想到几种电路,
1、用输出电压大于3.3V的LDO串二极管的方式供电给单片机,但因为二极管压降因为电流大小导致变化的原因,始终得不到精准的3.3V电压。
2、用输出电压大于3.3V的LDO串电阻、二极管,并稳压二极管,因为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变化导致电阻上的压降也会产生变化,电阻比较难选型,并且还有额外功耗。
3、在LDO输入端串二极管,此方法是现在使用的方法,但因为LDO也有一定的反向电流,导致放电过快。
请问各位大侠有何电路推荐。看谁的电路既简单又便宜,我就分数都给他。哈哈

网友A:
你想复杂了,只要有一个掉电检测电路,VCC上的滤波电容大一些,就可以了。
检测到掉电后,关闭一些耗电的电路,比如三极管关闭、LED关闭,然后赶紧保存数据。
25ms,1000UF电容,绝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复杂了,只要有一个掉电检测电路,VCC上的滤波电容大一些,就可以了。
检测到掉电后,关闭一些耗电的电 ...

你的想法和我一样的,图中的IMP809L就是掉电检测芯片,当检测到信号后就把单片机的引脚全部设为浮空输入状态。但是如果不用二极管的话,测试发现有时候保存不到数据。

网友B:
选有Reverse Current Protection的LDO就可以了,一般的是反向泄漏电流nA级的,TI的大把的

网友A:
不可能,1000UF放LDO前面,二极管改为肖特基。
1000UF电压可以下降1V,MCU还有电,25ms,可以持续放电40mA。
关键是,关闭外设,降低电流,关闭中断马上保存减少保存时间。

网友B:
可以看一下TPS706

网友A:
做任何事情,都得设计,设计需要事先计算,需要理论的。

网友C:
楼主一楼的主图稍改一下就可以了: 将右侧的 E1 移到左侧 D1 与 U6 的Pin3 之间。
  参数计算:查 SGM2021 的参数,可知其本身静态消耗最大为0.22mA,就算50mA输出时消耗增加也不到40uA,不到0.26mA,由下面的计算,可以忽略不计;50mA消耗时压差不超过0.2V,即储能电容上有3.3 + 0.2V = 3.5V 时LDO输出50mA仍可以稳定在3.3V
    按肖特基压降0.3V计算,有电时储能电容电压约4.7V,允许停电后储能电容电压下降 4.7V - 3.5V = 1.2V,假定单片机烧写时消耗电流25mA,那么1000uF可以维持时间:t = C * U / I = 1000uF * 1.2 V / 25mA = 48mS

网友A:
LS的计算原理是正确的,数据模型还得考虑多种因素。
5V电压下降到4.63V,才有掉电中断,此时LDO前面的电压,减去0.3V的二极管压降,起码是4.33V,如果5V掉电速度快,也许就是4.6V呢,所以电容大约有1V的允许下降电压范围。
当然,一般5V处的电容也会比较大,也会提供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1000UF放LDO前面,二极管改为肖特基。
1000UF电压可以下降1V,MCU还有电,25ms,可以持续放电40mA ...

是我搞错了,把电容放在输入端确实是可以的。电容放LDO前面和后面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楼的主图稍改一下就可以了: 将右侧的 E1 移到左侧 D1 与 U6 的Pin3 之间。
  参数计算:查 SGM2021  ...

1000u电容放在LDO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0u电容放在LDO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吗?

前面算过了,加在前面电容电压可以降1V也不影响MCU,如果在3.3V侧,MCU在烧Flash或EEPROM,这个时候它允许3.3V降多少呢?LDO本身的消耗前面也算过的,0.xxmA,可以作为不考虑项忽略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算过了,加在前面电容电压可以降1V也不影响MCU,如果在3.3V侧,MCU在烧Flash或EEPROM,这个时候它允许 ...

嗯,想明白了,呵呵。那看来这个电容的耐压也要用10V才靠谱了。另外,能否推荐一款低压降的肖特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0u电容放在LDO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吗?

放到前面是为了让输入掉电后下降的慢一些。放到后面是为了让输出掉电后下降的慢一些。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其实楼主的25ms是完全可以满足的。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在电路上的,掉电保护芯片检测到掉电后就开始保存重要数据。完全是来的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的25ms是完全可以满足的。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在电路上的,掉电保护芯片检测到掉电后就开始保存重 ...

放个大电容的目的是减慢电压下降速度,因为我的5V那里是有重负载的,一旦断电,估计几ms内电压就会降到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个大电容的目的是减慢电压下降速度,因为我的5V那里是有重负载的,一旦断电,估计几ms内电压就会降到0 ...

那只能放到LDO后边了。

网友E:
低压降的二极管还不如直接用个sot23封装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放到LDO后边了。

放到LDO前面也可以,前面再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降的二极管还不如直接用个sot23封装的MOS管

用普通的肖特基也可以了。

网友F:
二极管放到LDO前面去,用个小点的超级电容,例如0.1F,而不是普通电容,因为容量不够。剩余的电不用放掉,单片机空转,把BOR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为何非要等到关灯才办事?可以不纠结的嘛,呵呵

网友H:
如果楼主只是想解决掉电保存数据问题,大可不必这么复杂,用铁电存储器就行了,和一般EEPROM一样,读写速度快,掉电不丢数据。

网友I:
把买809的钱换成一只大一点的铝电解,比如1000uF,放到肖特基后面,即LDO的输入端
5V通过电阻分压给单片机的ADC或者IO
放一只电容在LDO的输入端可以有效延长供电时间,如果LDO输入端没有大电容,仅靠LDO输出端的电容会出现一种潜在的问题,就是当掉电后,系统立马变成LDO后面这只电容供电了,如果ADC采用的就是LDO的输出作为VREF,那么这个ADC的输入相当于会被放大,也就是发现掉电的时间会滞后,至于滞后多久要看5V和3.3V端的负载强度了

网友:
那就分立元件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J:
在LDO的输入回路里串二极管隔离,储能电容要接在LDO的输入回路里(即楼主图中的C10要接在U6的pin3与地之间),不能接在输出回路,否则掉电时,LDO会成为负载,导致无谓的能源消耗且影响上电速度。
另外,将LDO用开关电源替换,同样的处理办法和储能电容容量会支持更长的时间且平时的功耗也更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的25ms是完全可以满足的。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在电路上的,掉电保护芯片检测到掉电后就开始保存重 ...

”掉电保护芯片”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只是想解决掉电保存数据问题,大可不必这么复杂,用铁电存储器就行了,和一般EEPROM一样,读写速度 ...

保存的是敏感的数据,如果用EEPROM,有被别人读出的风险,所以保存在单片机的FLASH中,最起码要**掉单片机才会被读出。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买809的钱换成一只大一点的铝电解,比如1000uF,放到肖特基后面,即LDO的输入端
5V通过电阻分压给单片机 ...

你这个想法不错,谢谢了。现在电路已经定了,反正809也不贵,免得去用ADC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LDO的输入回路里串二极管隔离,储能电容要接在LDO的输入回路里(即楼主图中的C10要接在U6的pin3与地之间 ...

没错,现在就是那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掉电保护芯片”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具体型号?

IPM809L,当电压低于4.63V时,会输出一个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