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输出接法请教

楼主:
如图一:光耦导通,输出IN4输出的是低电平,若是将4.7K电阻放在射极,如第二张图,可以不?这样就不用在后面接个非门了(74 540)我看到的接法都是在集电极接上拉电阻。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2015-10-21):
串联的电路,作用一样的,光耦的压降一样的,只是输出极性反了。
是否可以,你看看高低电平时,电平是否符合后级的电压要求,合适就可以。

网友A:
补充,得看后级的输入特性,后级输入有些是内部上拉的,2图不一定符合电平要求。
所以,具体是否可行,还得看后级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得看后级的输入特性,后级输入有些是内部上拉的,2图不一定符合电平要求。
所以,具体是否可行,还得 ...

啊,有道理,内部上拉,没想到,谢谢

网友B:
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