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音乐喷泉

楼主(2015-10-21):
本人初学者,手里有:声音检测模块一个。模块在环境声音强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OUT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声音强度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OUT输出低电平。
想把模块的输出接单片机的IO脚,从而控制LED灯闪烁。声音强弱不同,LED亮的个数不同。比如:手机播放音乐,led灯就形成音乐喷泉!
不知道如何下手,求指教!

网友A:
这不是音乐频谱吧

网友B:
你的阈值是如何设置的。还有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阈值,因为对于有些音乐本身强度差别不大,想要 实现高低闪烁的效果不是太容易啊。

网友C:
这个是音乐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