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ER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1):
刚开始使用STM32,我使用CubeMX配置的,我在网上看别人的教程如下:
他是48M的时钟,然后做48000分频,再计数1000次,产生1s的TIMER。
counter period设置成999我明白,prescaler设置成47999我有点疑问,难道不应该是48000么?
虽然47999和48000完全看不出影响。。。

网友A:
还要加1的,确实是47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加1的,确实是47999

版主是想说要减1?
不太明白分频系数为什么要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加1的,确实是47999

哦,我明白了。是用16bit数表示1~65536,所以0表示1,0xFFFF表示65536,所以是+1。多谢版主

楼主:
自己再留个底,RM中是这样说的:
时钟频率是f/(PSC + 1)的。
个人认为这样设置是为了让PSC=0时,设置有意义。
另外看时序图:
prescaler是0时,CK_CNT是不分频的(即1分频);prescaler是1时,CK_CNT2分频。
所以47999时,正是48000分频。

网友:
是的,确实要加1的,比如有个函数,说是延时,里面参数给的是5,实际上是延时了6个周期

网友B:
版主的意思就是,你想做的参数是100,那么你弄99作为参数,实际运行时候就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就是,你想做的参数是100,那么你弄99作为参数,实际运行时候就100了。 ...

嗯,后来明白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项目呢,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C:
这个我本来也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项目呢,感觉很高大上。

不高大上,就是stm32入门而已。。

网友D:
确实要加1的,比如有个函数,说是延时,里面参数给的是5,实际上是延时了6个周期

这个我也没懂,比如65535和0

网友E:
见到好几个人问这个问题了,就是可能因为有个跳转开销一个周期吧。

网友F:
16bit数表示1~65536,所以0表示1,0xFFFF表示65536

0到0xFFFF,应该是0到65535

网友D:
prescaler是0时,CK_CNT是不分频的(即1分频);prescaler是1时,CK_CNT2分频。
所以47999时,正是48000分频

刚好差了个1

网友G:
直接你就按照cubeMX生产 的数据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