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使用ICP和keil下载关机电流不同

楼主(2015-10-21):
        mini54单片机,同一块板子,用keil下载后,关机电流为29uA左右的正常电流。但是用ICP下载后,电流变为120uA左右。同一块板反复上电,反复唤醒试过很多次。也试了几块板子,现象都相同。        nu-link驱动版本V1.30.6491,ICP programmer版本v1.30.6491。都是最新版的。
        已经将所有外设断开,只留MCU供电,可以肯定是MCU本身耗电不同。
        ICP的各种设置选项都试过:改变加密与非加密,IO口上电三态与准双向都试过。

        不知大家是否有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是用Tiny板跑的嗎?
樓主發個專案上來讓我跑看看吧!

网友B:
   mini54单片机,同一块板子,用keil下载后,关机电流为29uA左右的正常电流
听说过MINI51

网友C:
mini54是最新的芯片吗

楼主:
是我们自己产品的板子,不是用的tiny。板子不会有问题,已经是量产过的。软件也是量产过的。以前烧录都没有问题,这次就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54是最新的芯片吗

不是新的。是mini51系列里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