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的VBAT管脚使用3.7V锂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21):
用4.2V锂电池通过LDO-3.3V给MCU供电,但系统断电时3.3V是没有的,我把4.2V通过二极管接到VBAT,但电流太小,二极管压降只有0.3V,这样当锂电池4.2V时VBAT脚是3.9V左右,超过VBAT管脚的要求(1.8-3.6),于是我想到再串联一个4148上去,这样做是否可行,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串个二极管和电阻,负载2端并个稳压二极管;
或者:串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不可靠。压降不会太高,因为电流比较小。

网友B:
不如用超级电容接在Vbat管脚上。

楼主:
手持设备上,已经有锂电池了,超级电容成本高体积大,不行的

网友C:
我们都是用低功耗LDO把电池电压降到3.3V直接供STM32的,类似XC6206才1uA,STM32进入低功耗模式也不怎么耗电,一般锂电池供电整个系统休眠电流小于20uA就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D:
弄个锂电池,应该是可以的吧,不知道用纽扣电池行不行。

网友:
BAT就是电池的意思,可以用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E:
为什么系统断电时还要有VBAT呢,有RTC?
建议1.
串两个4148+一个4.7k电阻限流,应该有0.6V以上的压降;
建议2.
4.2V,先电阻分压到3.8V,在经过一个4148到VBAT。

网友F:
直接纽扣电池好了哇

网友G:
恩,我要搞也是直接接3V 的计算机电池,还有小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弄个锂电池,应该是可以的吧,不知道用纽扣电池行不行。

低成本都是用纽扣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系统断电时还要有VBAT呢,有RTC?
建议1.
串两个4148+一个4.7k电阻限流,应该有0.6V以上的压降;

你的两个建议都不可取的。第一不需要限流电阻的。断电之前是没有电流的。

电阻不是正常时产生压降用,起保护作用;有电流也是微安级,4.7k电阻上面的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系统断电时还要有VBAT呢,有RTC?
建议1.
串两个4148+一个4.7k电阻限流,应该有0.6V以上的压降;

还有就是电阻分压就根本不准确的。因为好几个参数都不确定的。

网友B:
不在乎成本就用超级电容。有很小的封装的。这个和RTC时间有关。成本低的话就考虑用纽扣电池。可更换。

网友:
en ,我在另外一个STM32板子上,就看到有个CR2032的纽扣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恩,我要搞也是直接接3V 的计算机电池,还有小点的

那电池型号是CR2302,电脑上的可以用至少3年。

网友I:
那个管脚其实3V就够了,或者说2.5V到3.7V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两个建议都不可取的。第一不需要限流电阻的。断电之前是没有电流的。 ...

限流电阻是起保护作用,防止瞬态的过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阻分压就根本不准确的。因为好几个参数都不确定的。

锂电池充满电最高4.3V,过放保护值一般3V/2.5V,实际上低于3.3V,对于单片机来说已经是异常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阻分压就根本不准确的。因为好几个参数都不确定的。

第2个方案,电池4.3V时,分压到3.8V,经过二极管之后还有3.5V;
那么在电池3.3V时,分压值为2.9V,经过二极管之后还有2.6V,完全满足VBAT的电压范围;
合理选取2个分压电阻的值,使经下臂电阻的电流比VBAT引脚的正常电流大50倍以上;
缺点就是分压电阻会一直耗锂电池的电,几十微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2个方案,电池4.3V时,分压到3.8V,经过二极管之后还有3.5V;
那么在电池3.3V时,分压值为2.9V,经过二 ...

你怎么确定经过二极管就降0.3V啊?都说了降多少和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有关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经过二极管就降0.3V啊?都说了降多少和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有关系的。 ...

楼主都实测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实测出来了

好好理解楼主说的话,我给你说的都是我实测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好理解楼主说的话,我给你说的都是我实测的结果。

个人理解而已,如果我的产品需要,我敢这样用;
你不能接受也很正常;
主要是楼主决定怎么用;
能不能用,大家给点思路,楼主实验一番不就知道了。

网友J:
LDO把电池电压降到3.3V直接供STM32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个人理解而已,如果我的产品需要,我敢这样用;
你不能接受也很正常;
主要是楼主决定怎么用;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用过,0.3V只是最大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用过,0.3V只是最大值。

是说4148的最大值是0.3V?

网友K:
不可靠,没有适当的稳压,单片机在运行时电流是可变的,如果你供电达不到就会出错

网友B:
楼主还得综合考虑一下。当然了。楼主如果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权当增长设计经验。

网友L:
电阻分压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电阻分压不是很准确的

从这句话,能不能得出“欧姆定律不是很准确”的结论?

网友L:
个人认为不是欧姆定律不准确,是器件本身不是那么精密,多少都有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个人认为不是欧姆定律不准确,是器件本身不是那么精密,多少都有误差

“超过VBAT管脚的要求(1.8-3.6)”这是楼主确认的要求;
也就是2.7V±0.9V,±30%的容许范围。

网友M:
串个绿色的LED,压降足够你用。

网友N:
用LDO把电池电压降到3.3V直接供STM32不好吗

锂电池放电<3.3V怎么办?

网友O:
为了防止回流,可以用个二极管接电池和VBAT。

网友P:
一般都是用1203或者2032纽扣电池,也有用3.6v的专用可充电电池的

网友Q(2016-10-19):
引用 网友J:
LDO把电池电压降到3.3V直接供STM32不行吗

锂电池放电<3.3V怎么办?

网友Q:
VBAT=1.8V~3.6V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不将这个脚设计成耐高压4.3V的?这样可以直接各种锂电池,放电到电池过放保护,都可以维持rtc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