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ADC1开启后有交流噪声

楼主:
用stm32f103cbt6做四路AD采集,端口初始化后开启多通道连续转换,哪个通道开了哪个引脚就会有图中的交流噪声,使用的通道是6,7,8,9

楼主(2015-10-21):
对地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就行了

网友A:
对地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就行了

接多大的呢,是不是相当于旁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多大的呢,是不是相当于旁路电容

0.1uf电容和10k电阻,我之前试过接一个还不行电容电阻都接上

网友B:
这波形毛刺太多了,应该是有电容什么电路干扰了测量电路。

网友B:
会不会有电容构成了振荡电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电容构成了振荡电路,检查一下。

管脚是悬空的,IO口配置好后,ADC通道不打开就没有,一打开转换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脚是悬空的,IO口配置好后,ADC通道不打开就没有,一打开转换就有了

管脚切忌悬空,会跟空气构成电容效应,产生震荡信号。

网友A:
0.1uf电容和10k电阻,我之前试过接一个还不行电容电阻都接上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管脚切忌悬空

不用的管脚一般都设为输出

网友D:
对地接一个电阻和电容就行了

是在ADC的输入端吗,借鉴了

网友E:
0.1uf电容和10k电阻,我之前试过接一个还不行电容电阻都接上

电容电阻串联接地吧,按说应该是一个电容就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电阻串联接地吧,按说应该是一个电容就行的呀

并连接地,之前试过直接电容,它把噪声整成了正弦波没有试过串联

网友F:
学习了,以后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