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问FSK、GFSK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21):
新手,加初学者。GFSK是在调制之前通过一个高斯低通滤波器来限制信号的频谱宽度,它还是基于FSK调制的。如果发收端是FSK调试(英飞瘵SP37),接收端是GFSK(nRF905),两端设备都在一个频率,如433MHz,能否通信?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只要调制参数和接收参数的设置一致就可以。不过有些数传IC是需要专门的同步字的,如果不能提供就要注意了,一般都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