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型,有用过的大神来推荐下吧

楼主(2015-10-21):
在做一个低功耗设计现在用的SIM900a模块,从开机到建立TCP连接,正常需要15/6秒。有没有用过GPRS模块的给推荐一些启动能快点的?

网友A:
开机检查sim卡,注册网络,激活移动场景,再发起连接。
网络侧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几分钟都是有可能的。

没办法开机瞬时连接上服务器。
15秒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检查sim卡,注册网络,激活移动场景,再发起连接。
网络侧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几分钟都 ...

因为数据量不大,想通过降低GPRS模块的多时隙等级来降低功耗,不知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因为数据量不大,想通过降低GPRS模块的多时隙等级来降低功耗,不知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数据量不大,想通过降低GPRS模块的多时隙等级来降低功耗,不知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 ...

多久一次?长连接还是短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久一次?长连接还是短连接?

15分钟连一次tcp,每次连上以后上报完数据就给模块断电了,连接时间很短。不知道降低多时隙等级,会不会造成连接不稳定等问题?

网友A:
发送一次,关机,在断电。非法断电就是隐患。

15秒,提升的也就是AT间隙时间,这个过程模块功耗30mA左右,节省三五秒对功耗也没有本质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一次,关机,在断电。非法断电就是隐患。

15秒,提升的也就是AT间隙时间,这个过程模块功耗30mA左右, ...

我是想降低gprs的多时隙等级,多时隙等级越高,占用的信道越多,功耗就越大。实测降低多时隙等级,能显著降低功耗,就是不知长期稳定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数据量不大,想通过降低GPRS模块的多时隙等级来降低功耗,不知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 ...

这个需要通过详细测试来确定最佳时隙参数,然后要留取适当余量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C(2016-05-19):
想快的话可以看看4G和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