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3.3V升压到24V

楼主(2015-10-21):
请问可以两级升压吗 ,输出电流在50-100mA左右,输入是锂电池降压转换来的  DCDC输出电流是500没A,本打算直接锂电池3.7V升压转换,发现没有留3.7V的接口

楼主:
3.3V 500ma  转24V 50-100Ma

楼主:
24*50/(3.3*500)=72.7%  请问有这样直接转换的芯片吗  二极管倍压可以吗

网友A:
mp3216实现不了,确认下规格参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50/(3.3*500)=72.7%  请问有这样直接转换的芯片吗  二极管倍压可以吗

找到一款,楼主看下SGM3749,可以用这个升压的LED驱动芯片来实现:接LED灯的部分改用电阻,搭配FB和对地电阻计算输出电压即可

网友:
假设效率90%,3.3*500*0.9/24大概也就60ma,输出会有很大波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216实现不了,确认下规格参数吧

看了下TPS61170 感觉可行
TPS61170 特性
3-V to 18-V Input Voltage Range
High Output Voltage: Up to 38 V
1.2-A integrated Switch
1.2-MHz Fixed Switching Frequency
12 V at 300 mA and 24 V at 150 mA from 5-V Input (Typical)
Up to 93% Efficiency
On-The-Fly Output Voltage Reprogramming
Skip-Switching Cycle for Output Regulation at Light Load
Built-in Soft Start
6-Pin, 2 mm × 2 mm QFN Package
APPLICATIONS
5-V to 12-V and 24-V, 12-V to 24-V Boost Converter
Buck Boost Regulation Using SEPIC Topology
ADSL Mode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TPS61170 感觉可行
TPS61170 特性
3-V to 18-V Input Voltage Range

规格书中没有给出3.3V输入下输出24V的曲线,仅有一个输入3.3V输出-24V,40mA的应用电路,所以输入3.3V输出24V下带载能力如何,要实际测试。
SGM3749规格书第10页有说明,3V输入26V输出下可以有110mA的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中没有给出3.3V输入下输出24V的曲线,仅有一个输入3.3V输出-24V,40mA的应用电路,所以输入3.3V输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中没有给出3.3V输入下输出24V的曲线,仅有一个输入3.3V输出-24V,40mA的应用电路,所以输入3.3V输 ...

控制脚需要PWM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脚需要PWM信号

不用的,那个PWM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做升压DC-DC直接给高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那个PWM是控制输出电流的,做升压DC-DC直接给高电平就可以了

哦 嗯 没看清:handshake谢谢

网友B:
N2576,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去查看下

网友C:
附件中的IC可以的,最近我在做这个项目,也比较便宜,然后电路也很简单,里面的参考电路很多。

网友D:
好自来哦

网友:
对于DC-DC升压电路来说,某宝上有现成的模块,也比较稳定,可调

网友E:
转换后接近输出电流要求的下限,效果并不好

网友F:
LCD的背光?
24V/100mA的输出功率是2.4W,你的3.3V/500mA的输入功率只有1.65W,没有永动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