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XTR108的Vo能输出0.5-2.5V,Io却无法输出4-20mA

楼主(2015-10-21):
小弟正在使用XTR108和Pt100做一个温度测量,XTR108的内部可以产生一个0.5-2.5V的电压,用万用表可以测到Vo的输出与理论计算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本应该输出4-20mA的Io管脚却只有零点几mA。由Vo到Io的转换是纯模拟电路,不可编程的,所以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大神可以给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还有datasheet上的这块Vo转换成Io的电路我不太懂。。。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楼主:
图中的R67在PCB板上并没有接。三个电容C80,C81,C82上的电压测得分别是3.5V,5V和24V,是哪里不对呢?还是电流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的 R67 是干吗的?
不应该有这个电阻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 R67 是干吗的?
不应该有这个电阻哪

是的,原理图设计的时候粗心了,PCB上并没有用的,所以不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 R67 是干吗的?
不应该有这个电阻哪

您给看一下原理图上电容C82直接接地没关系吧?datasheet上给的是接Io管脚。

网友B:
这个款是智能可编程设定校正的,需要mcu通过spi口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款是智能可编程设定校正的,需要mcu通过spi口编程的

您说的没错,但编程只影响Vo之前的部分,包括激励电流、放大器的倍数、零偏等。Vo到Io是不可编程的。使用推荐的Rvi应该可以直接将Vo转化为Io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来分析

网友A:
对于极低速的缓变信号,C82并不起什么抑制作用。
嗯, 还有个问题, 是共地问题,从手册看, +24V 和芯片并不直接地连接。

网友C:
你的24v的地是AGND吗,芯片的的24v是远端提供的,不共地,你的电路中的AGND不能接在一起。
电路原理图中的51欧姆是电流取样电阻,要经过负载在连接到24v的负极,如果你的24v的地是AGND,51欧姆取样电阻和负载也就没有了电流了

网友C:
这样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24v的地是AGND吗,芯片的的24v是远端提供的,不共地,你的电路中的AGND不能接在一起。
电路原理图中的5 ...

感谢您的指点,您说的很对。但恐怕PCB上没法验证个改正了,因为24V电没法断开。。。只能飞线直接测量Vo了

网友C:
用改PCB,先验证,在Io焊根线,24v焊根线,连到24v电源上先试试

要改PCB,恐怕要断开24v输入的地线,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