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15-10-21):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STM32,现在遇到了一个烧录程序的问题。我看网上说想用STM32F103  串口下载,那么设置一下 boot0  boot1就可以了。
1、如果我想搭建最小系统版,那么boo1接VCC ?这样会不会因电流过大直接接烧了,如果再串上个限流电阻那么这个电阻不就给分压了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boot0接GND就行吗,
2、那么多串口,只有串口1可以下载吗,串口2、3行不行?
3、如果我串口1用来下载程序,然后串口1又用来连接蓝牙或者其他串口外设,这样下载时有没有影响?我之前stc51串口当做普通IO口连接其他外设时来用,然后又用串口来下载程序,结果死活也下不了。
4、这boot到底是什么东西?
问题有点多。还请大侠耐心解答,嘻嘻,谢谢。

网友A:
STM32启动方式可以是RAM ,ROM,系统RAM(主要是在线下载用的),所以BOOT脚就是启这个作用的,
从表中可以看到,如果你要做下载 BOOT1是接地,BOOT做高低电平选择
STM32F103在线下载功能中,如果你用串口下载,串口1是唯一选择

网友B:
串口下载,那个是bootloader引导的,不管你是哪个端口,只要下载时候启动了该引导,就将会把代码弄到APP区域。

网友C:
引导程序不管你是哪个口的,会自动识别的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先看看别人在这块是怎么做的,借鉴一下

网友E:
如果我串口1用来下载程序,然后串口1又用来连接蓝牙或者其他串口外设[/尽量让

尽量让它干一件事,实在是资源不够的话可以分时复用,不过会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