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滤波

楼主:
请问如果我想将高幅值的脉冲滤除,低幅值的脉冲滤除,应该怎么做?低幅值的我用比较器能滤除,但是过高幅值的波形应该怎么滤除?

网友A(2015-10-22):
只能事后滤除

楼主:
脉冲时间很短  2uS左右    所以不知您说的事后滤除什么意思? 是AD采样后干掉他?

网友A:
比较容易实现的可能就是高速AD来做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容易实现的可能就是高速AD来做这件事

有点吃不消,还有稍微复杂点的方法? 可否提供下思路?

网友A(点评):
比如延迟线IC、电容阵列IC之类也可以

网友B:
同一时刻怎么会有多个波形呢?最终叠加在一起就可能变成一个点了,或者本来就有一定的相位差,我觉得只能在采样时进行滤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时刻怎么会有多个波形呢?最终叠加在一起就可能变成一个点了,或者本来就有一定的相位差,我觉得只能在 ...

可能图片上表述有点问题,不是同一时刻有多个波形,而是这组波形序列里有峰值较高的波、峰值次高的波等,不知您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图片上表述有点问题,不是同一时刻有多个波形,而是这组波形序列里有峰值较高的波、峰值次高的波等, ...

软件直接滤波,硬件上感觉比较麻烦,如果最终只是检测高低电平,不用具体的电压值,可以用两级比较器试试,控制好两个阈值电压,不过最终还需要一些电平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直接滤波,硬件上感觉比较麻烦,如果最终只是检测高低电平,不用具体的电压值,可以用两级比较器试试 ...

两级比较器怎么做?我想要把太高的波形滤除,怎么做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级比较器怎么做?我想要把太高的波形滤除,怎么做电路?

可以参考窗口比较器

网友C:
窗口比较器输出为数字量,不能把中间的保持原样。
要不要把中间的波形保持原样?
如果要把中间的波形保持原样,靠电路实现恐怕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