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接二极管选型,及连接方法?

楼主(2015-10-21):
求教电源反接二极管选型的因素和在原理图中连接方式?

网友A:
这是做课设还是脑筋急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课设还是脑筋急转弯

我现在要选28v,500mA的反接二极管,有型号推荐吗?能指点下选取反接二极管,主要看哪些指标吗?

网友A:
干什么都不说,看来是个脑筋急转弯

网友B:
这样提问,没法回答
“反接二极管”这种术语,我想绝大多数人听不懂

网友C:
你这里所说的是指输入端的正负线接反吗?
如果要防止正负线接反,最好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输入线上串入一个二极管,选型的原则一般为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电压为电源最大工作电压的2倍或以上,正向导通的工作电流也满足最大工作电流的2倍或以上最好。

网友B:
28v,500mA的反接二极管

是反向电流500mA,电压28v吧,那是稳压管呀,28v*0.5A=14w,好像没有这么大瓦数的稳压管。

楼主能把目的说清楚吗?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D:
二极管的使用网上有方法。

网友D:
用消极特二极管

网友E:
楼主这是要设计产品吗

网友E:
教材中都有这种方法吧

网友F:
你是说二极管的却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