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不是写错了?与非门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电压值

楼主(2015-10-21):
两张图片给出了对单稳态触发器的完整分析,由文字可知,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个V2怎么会跳变到-1.5V呢?即使跳也得下跳3.3V到达-1.9V吧?

出自 北邮出版社 数字电子电路与逻辑设计 (北邮的课本)

网友A:
楼主学习好认真
(好像是有问题,请参考其它书内容)

网友B:
书上是否有前提条件交待?比如这些门是TTL还是CMOS之类?

网友C:
然而人家只是说的理想情况。。。。。  实际中都不是  瞬间跳变的  看书也要在他说明的条件下理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好认真
(好像是有问题,请参考其它书内容)

我觉得有问题,前辈既然也这么觉得那就这么愉快的认定了。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是否有前提条件交待?比如这些门是TTL还是CMOS之类?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前提是TTL又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人家只是说的理想情况。。。。。  实际中都不是  瞬间跳变的  看书也要在他说明的条件下理解呀 ...

本来就是理想情况下啊。课本上就是在理想情况下分析的,理想情况下,电容两端电压才不能突变

网友D:
一本书看不懂,就看另本书上这个地方怎么说的,反正很多书内容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