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TX-1C用矩阵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0-F

楼主(2015-10-21):
这个程序运行时数码管不显示,但是按矩阵键盘下面的独立键盘却显示无规律数字,main中被注释掉的部分加上也无效,同样结果,不过按独立键盘却结果不一样。
第二张全被注释的keyboard函数,运行时结果一样--失败,但是我在网上搜,都是main中哪种方法,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函数中的写法有哪些问题。

另附上TX-1C原理图:

楼主:
第二张图实在太小,第一次发帖,抱歉

网友A:
又一个被tx老师毒害的。。

楼主:
我也觉得TX老师编的很乱,昨晚看了小宋老师的教程,兴奋的早上6点才睡下,你觉得哪个教程适合新手呢

网友A:
我觉得自学比较好。
按照大学里单片机课本学习就好,有问题就来网上找。多动手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是用的多少频率的晶振?没看得到

网友A:
数码管的显示在于mcu一遍一遍的不断操作数码管,让人眼能够看到。你的程序好像有按键才扫描一遍数码管,没按键就不扫描,这样人眼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的显示在于mcu一遍一遍的不断操作数码管,让人眼能够看到。你的程序好像有按键才扫描一遍数码管,没 ...

晶振是11.05926MHz,数码管显示实在delay()函数中,通过wela和dula两个锁存器实现信号的不断输出,锁存器控制信号为1是,两端打开,控制信号为0时,锁住原信号,dula是控制显示什么数,wela是控制显示几个,如此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锁存器型号为74HC57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是11.05926MHz,数码管显示实在delay()函数中,通过wela和dula两个锁存器实现信号的不断输出,锁存 ...

哦,用锁存器了。我没仔细看电路图,图比较模糊:funk:

网友A:
让我写代码的话,我就不让显示函数在扫描按键的循环里,循环嵌套太多乱的慌。
也不要老是扫描按键,建议使用定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写代码的话,我就不让显示函数在扫描按键的循环里,循环嵌套太多乱的慌。
也不要老是扫描按键,建议使 ...

显示函数如果不放在扫描按键中,那怎么实现按键的输出显示呢,或者说到时怎么跳出从if中跳出while呢,这是用定定时器和中断实现的吗?
另:我还没写过定时器的程序,主要是按键扫描卡在这了,不解决,憋得慌,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解决呢?
非常希望能帮我找出main函数中的错误,稍后会附上源码的文件

网友B:
我买了老郭的板子,学的小宋的书,用的老郭的硬件电路板

网友B:
你把 在读P3那里修改下试试,temp=P3;                                               switch(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