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比较大吗?

楼主(2015-10-22):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比较大吗,想接10K?

网友A:
推荐的是4.7K,应该可以吧,估计稳定性要下降

网友A:
相当于是驱动能力减小了

网友B:
可以,我用过10K的

网友C:
最好还是用4.7K,推荐数值

网友D:
看你的器件数量了

网友E:
应该可以吧,但不能太大,太大就没有驱动能力了

网友F:
最好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