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下,如何在电路里检测负载开路?

楼主(2015-10-22):
请教一下,如何在电路里检测负载开路?
负载是一个电磁阀,要求在工作与不工作的时候,都可以检测出来是不是开路!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设计一个线路图帮助我一下?

网友A:
加个小采样电阻,检测工作时的电流,如何?

网友B:
用采样电阻或电流型霍尔传感器

网友C:
回路中串一个电流的采样电阻,将取得的信号电压通过一个窗口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