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odbus tcp

楼主(2015-10-22):
107+lwip+modbus TCP方式通信。但是连接modbus poll以后提示Transaction ID error错误???
communication traffic抓到的数据:
000313-Tx:38 32 00 00 00 06 01 02 00 00 00 04
000314-Rx:20 A1 B6 53 54 4D 33 32 20 42 6F 61 72 64 20 43 6F 6E 6E 65 63 74 65 64 20 53 75 63 63 65 73 73 66 75 6C 6C 79 21 A1 B7 0D 0A 38 32 00 00 00 04 01 02 01 00

楼主:
没有人弄过么?modbus移植的事freemodbus标准协议

网友A:
你的是从站还是主站啊

楼主:
从站服务器

楼主:
  #define MB_TCP_TID          0
#define MB_TCP_PID          2   //2
#define MB_TCP_LEN          4        //4
#define MB_TCP_UID          6  //6
#define MB_TCP_FUNC         7  //7

#define MB_TCP_PROTOCOL_ID  0   /* 0 = Modbus Protocol */

定义是这么定义的

楼主:
用modbus poll调试接受的数据就是哪个TX和RX的数据

网友B:
Modbus TCP前2个字节是transcation id, 回应包必须与请求包一样。

你抓的包发送接收的前2个字节不一致。

楼主:
在代码中没找到MB_TCP_TID可以修改的位置,acguy你知道在哪修改么?谢谢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modbus tcp的例程呢????

网友D:
搞定LwIP,移植FreeModbus就可以了,现成的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代码中没找到MB_TCP_TID可以修改的位置,acguy你知道在哪修改么?谢谢

你的回应包一片混乱,你该关心的不是这个transaction id. 不是freemodbus,就是lwip的问题。
下断点,追踪这个回应包怎么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