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VE使用FSMC需要配置FSMC的GPIO吗?

楼主(2015-10-22):
如题,F407VE使用FSMC需要配置FSMC的GPIO吗?
为什么使用官方的Cube F4.11生成的Hal里没有配置GPIO复用模式?

分比较少,就给第一个回复我问题的人;

不管是STM32的那款单片机,使用FMC总线一定是需要复用GPIO的,HAL库里也有GPIO复用,只是一开始没找到!

网友A:
肯定要配置成alternate功能的。

网友B:
应该是要的

网友C:
要配置成alternate功能

网友D:
围观,是一种美德...
sy1989.jimdo.com,sy1990.jimdo.com,sy1991.jimdo.com,sy1992.jimdo.com,jn1989.jimdo.com,jn1990.jimdo.com,jn1991.jimdo.com,hf1989.jimdo.com,hf1990.jimdo.com,hf1991.jimdo.com,cd1989.jimdo.com,cd1990.jimdo.com,cd1991.jimdo.com,cq1989.jimdo.com,wh1989.jimdo.com,cq1990.jimdo.com,wh1990.jimdo.com,cq1991.jimdo.com,wh1991.jimdo.com,wh1992.jimdo.com

网友E:

不用吧,FSMC中未使用的数据线或地址线可配置为GPIO

网友F:
FSMC的好处就是你一旦设置好之后,WR、RD、DB0-DB15这些控制线和数据线,都是FSMC自动控制的

网友G:
也可以全部用普通IO口控制,不过得注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