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这个阻容降压上面的电感L1

楼主(2015-10-22):
想问问这个阻容降压上面的电感L1是用色环电感还是工形电感?

网友A:
哪有0.1A的 1.5mH 色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0.1A的 1.5mH 色环电感?

是有的哦,我们供应商说他的是400ma,1.5mH的

网友B:
个人认为色环好点。

网友C:
一般用工字电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的哦,我们供应商说他的是400ma,1.5mH的

一般电流大点的,用工型的好点,

网友D:
色环的拆开也是工型的。

网友E:
这个电路太老了,现在用AC/DC好。几元钱,

网友F:
N线做VDD呀。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做VDD呀。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请教一下。

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太老了,现在用AC/DC好。几元钱,

这电路不用几元钱

网友G:
色环电感足以,这么小的电流……如果电流大,就选择过载能力强一些的工型电感。

楼主:
是的,这里电流只有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