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停止模式下闹钟唤醒喂狗,电流增大问题

楼主(2015-10-22):
我用的是STM32F100,使用了独立看门狗。在停止模式下通过外部中断唤醒MCU,并且需要设置闹钟唤醒喂狗。现在的情况是,在停止模式下,电流有1mA左右,但是每5s闹钟唤醒时,电流会达到5mA。我已经把不用的clock都关闭了,除了用于中断唤醒的GPIOB的clock和复用clock。现在希望在闹钟唤醒的时候电流不要增加,或者不要增加这么多,请问有办法吗?看门狗是必须使用的,所以闹钟唤醒也不能去掉。

网友A:
自带的看门狗不行吗?  再者就算关掉外设,核心还是在跑啊,耗电增大是应该的 啊

网友B:
唤醒时的电流不重要,因为时间很短。休眠1毫安电流太大了,估计是io腿状态不对。正常应该是几十微安的量级。

网友B:
就算你喂狗需要5ms,5秒平均下来也只有5微安。和你1毫安待机电流比起来完全无关紧要。

网友C:
应该是有停止的外设被重新上电了。

网友D:
在停止模式下,电流有1mA左右

这个是不正常的,电流太大,检查下相应的模块是不是停止工作了

网友E:
估计是外设没有关掉

网友:
5mA的电流,外围电路在消耗电流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
MCU退出STOP模式之后,系统时钟默认就是内部的HSI(8MHz@STM32F100),此时系统进入到正常工作模式(RUN mode)。从数据手册中的表格12(datasheet Rev7)可以看到,当系统在运行模式时,如果外设都关闭,系统时钟为8MHz时,此时电流就是5mA左右。所以会出现唤醒后出现一个5mA左右的电流. 这个是正常的。
建议您看一下在stop模式下为什么电流会有1mA,这个参数偏大了,在数据手册上显示Stop模式下的电流不会大于350uA.这个才是您这边的关键问题.
ST有个应用笔记:AN2629,里边讲了如何配置MCU才能到最低的功耗,请下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