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41的AD采集问题

楼主(2015-10-22):
我想在2541芯片上控制功耗采集AD,不注释POWER_SAVING,功耗的确能够降下来,但是ADC采集就不准确了,注释POWER_SAVING后,功耗在12mA。

然后我看芯片资料看到ADC 只能运行在32 MHz XOSC 上。

那么如何在低功耗的条件下,对AD进行采集呢?我也试过在我定义的定时器时间采集部分先
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ALWAYS_ON);
后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 但也没用,采集依然不准确

网友A:
你的思路是对的。工作时跑在高频率下,不工作就进入低功耗。
具体为啥不准,你对照电路分析下代码,一般都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是不是你的AD的时钟没有改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是不是你的AD的时钟没有改变呢。

      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ALWAYS_ON);
      P1 |= (1<<0);//设置P1_0口为高电平
      P1DIR |= (1<<0);//设置端口输出状态
      P1INP |= (1<<0);//while P1 in input mode,the port state is 3-state

      HalAdcSetReference(HAL_ADC_REF_AVDD);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12, 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LEN, SENSOR_SendData12);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34, 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LEN, SENSOR_SendData34);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56, SIMPLEPROFILE_CHAR_SENSOR_LEN, SENSOR_SendData56);

      SENSOR_SendData[0]=(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7,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1]=(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6,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2]=(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5,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3]=(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4,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4]=(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3,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5]=(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2,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6]=(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1, HAL_ADC_RESOLUTION_14)<<3));
      SENSOR_SendData[7]=(0xFFFF-(HalAdcRead(HAL_ADC_CHANNEL_0, HAL_ADC_RESOLUTION_14)<<3));
      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

这是我的代码,AD时钟还需要设置么?

网友C(点评):
TI ADC精度不是太高 在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ALWAYS_ON);之后,不要立即采样,稍微增加一些延时,再多次采样求平均

楼主:
我感觉配置的引脚状态不起效果,因为我用万用表测P1_0口发现并不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ALWAYS_ON);
      P1 |= (1

:L
一部分用寄存器操作,一部分用协议栈提供的库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资料吧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miIz63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资料吧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miIz63E

在 Option xPOWER_SAVING 我把这个注释了 测量的引脚电压都是正确的。
但是POWER_SAVING 不注释,测量就是错误的,上面代码配置都不起效果。主要是这个问题。
而且一部分寄存器,一部分库函数 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 Option xPOWER_SAVING 我把这个注释了 测量的引脚电压都是正确的。
但是POWER_SAVING 不注释,测量就 ...

看来现在的问题是,低功耗模式下,引脚的配置就是问题了。先解决这一部分

网友D:
低功耗模式下,引脚需要重配置吗

网友C(点评):
不需要,CPU 会保持RAM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模式下,引脚需要重配置吗

用示波器看 在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前把引脚配置为高电平
但是运行到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后 引脚自动变为低电平

所以应该还是要配置的。主要是如果保证拉高的延时?

网友A:
@cedar_renjun 任总在吗?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C(点评):
嗯,已经回他了 主要是TI的ADC精度不高,加上速度慢,需要增加delay等待ADC稳定,然后多次采样就可以了

网友E:
工作时跑在高频率下,不工作就进入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edar_renjun 任总在吗?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handshake

网友F: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解得了吧,这个关于低功耗下AD采集的问题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cedar_renjun 任总在吗?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原来是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H:
主要是TI的ADC精度不高,加上速度慢,需要增加delay等待ADC稳定,然后多次采样就可以了  。经验之谈呀,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A:
@cedar_renjun 任总在吗?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解得了吧,这个关于低功耗下AD采集的问题需要多注意的。 ...

确实是很有用的经验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外部干扰。

网友:
如果基准电压存在问题就不说了。

网友J:
这个是51的核心。

楼主:
主要是我先配置P1_0 为高电平后,测它电压正确来说应该是约3.3V的。

但是我发现只要调用 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 这个语句后。

这个引脚就会变为低电平了。导致会采集不准确。主要是这个原因,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K:
都是高手

网友L: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难道你没查数据手册吗,P0口才能用做AD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难道你没查数据手册吗,P0口才能用做AD检测~~~

翻了翻手册,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难道你没查数据手册吗,P0口才能用做AD检测~~~

我就是P0作为AD检测的,只是P1_0口作为电压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难道你没查数据手册吗,P0口才能用做AD检测~~~

P1_0置高电平,经过分压电阻,再经过传感器到P0口,AD检测传感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P1_0置高电平,经过分压电阻,再经过传感器到P0口,AD检测传感器

没试过这样接电路测试,直接接到VCC再分压不行吗

楼主:
导致AD采集不准的主要原因如下:
是因为转换到32 MHz XOSC 后,且32 MHz XOSC 使能,振荡器需要多达500ms 来稳定在正确的频率.
而且只要调用此语句osal_pwrmgr_device(PWRMGR_BATTERY); 会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