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一款放大电路

楼主(2015-10-22):
输入为2-3V,变换输出为0-5V,用运放搭成放大电路,如何做,麻烦哪路大神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差分输入,先把输入信号减去一个直流电压,然后放大,上面信号明显可以先减去2V然后放大5V,参考下差分放大电路就明白了;一种是采样两级处理,比如先放大、在加减、或者先加减再放大,列出传递函数就可以确定参数了

网友B:
差分放大比较容易些。也相对精确

网友C:
如果2v-3v是电压信号,很简单

点个赞

网友D:
楼上哥们已经给你图了,给你分析一下,可能会有点帮助。

根据理想放大电路知识么,U1=U2,且流向运放电流可以忽略不记,那么图中电流就可以按照我画的箭头方向流动。这样根据简单的物理知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5-u2)/7.5+(u3-u2)/15=u2/5   简化一下就是u3=6u2-10.  因为u1=u2  ,u1的电压变化为:2*(15K/18K)到3*(15K/18K) 也就是5/3V 到5/2V 所以也就是0-5V的变化。

第一副图原理类似。 实际做出来可能会有些出入,不是很精确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挺详细.实际上利用戴维南等效后,分析要简单的多
根据戴维南定理,5v和7.5k以及5k电阻可以等效为2v的电压源和3k的电阻。实际上这个电路是最初的设计,因为2v电压难获得,就设计了2.5v的和5v的电源的电路。
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增益为15/3=5的减法电路,
U3=(U1-U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2v-5v是电压信号,很简单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