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如图,双平衡电容在altium designer中应该怎么画出来,在线求

楼主(2015-10-22):
求大神指教,如图,双平衡电容在altium designer10中应该怎么画出来,在线求

网友A:
该怎么画就怎么画啊。4个管脚。封装一直即可啊。

网友B(2015-11-22):
随便画啊。你就算画个四角乌龟,封装时候把管脚搞对也一样用啊。

网友C(2015-12-25):
很简单的啊

网友D:
四个管脚 ,封装在一起即可。

网友E(2016-02-05):
量个尺寸,做个图加封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