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tim1和tim2能精确输出特定相位的pwm波形吗?

楼主(2015-10-22):
如题,其他相位先不管,最容易实现的,90度相位,能实现吗?要求相位准确。频率大于等于100Khz
占空比50%哦

网友A:
PWM 定时翻转可以解决任意相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定时翻转可以解决任意相位输出

占空比50%哦

网友:
不好弄啊这个,要用电容电感电路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你这个最简单了,初始化两路取反,定时-两路取反
A  0  1  0  1.。。
B  1  0  1  0.。。

网友B:
不对那是180度,定时A取反,定时B取反

A  001100110011
B  011001100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那是180度,定时A取反,定时B取反

A  001100110011

定时器怎么取反?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怎么取反?具体怎么实现呢?

定时一段时间以后io口取反

网友C:
不是用定时器固定时间让IO翻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一段时间以后io口取反

中断以后执行翻转,是要时间的,已经不能精确的保持相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定时器固定时间让IO翻转吗

中断以后执行翻转,是要时间的,已经不能精确的保持相位了.
低速可以,比如100hz这样的,但是100khz,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断以后执行翻转,是要时间的,已经不能精确的保持相位了.
低速可以,比如100hz这样的,但是100khz,是不行的 ...

是的,要准确就定时器的pwm功能,相位得凑一下

网友D:
频率大于等于100Khz

这么高的频率做什么用呢

网友E:
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可以很方便地实现频率一致,相位不同的PWM波。(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

网友F:
顶楼上的,使用同一个Timer的两个不同通道,首先频率相同;
可以通过设置比较输出的Toggle模式实现50%占空比;
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CCRx的数据控制所谓的相位差即可。

网友:
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可以很方便地实现频率一致,相位不同的PWM波

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