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电机库

楼主(2015-10-22):
请问大家
用st电机库做的伺服电机驱动器
性能如何?
目前国内用的多不多?
先谢了!

网友A:
最近打算研究这个呢。

网友B:
这个貌似只有实验,很少有人用在产品上。

专业的芯片做专业的事。还是用专业的电机驱动芯片配MCU好一点,最好不要自己搭配MOS电路,容易烧电机

网友:
有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只需要用单片机控制芯片就行了。

网友C:
电机这个,硬件上用专门的驱动芯片,生成的序列都是高效的

网友D:
STC什么时候出过电机库啊。没见过。

网友E:
ST的只不过是个单片机,控制不控制电机,还是看程序怎么写。

网友:
驱动电机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F:
楼主是想驱动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G: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