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LPTMR时钟源选择

楼主(2015-10-22):
现在做个低功耗的产品,芯片上电后直接进入BLPE模式,想用LPTMR做一个us级定时,LPTMR的时钟源选择外部参考,请问这个外部参考时钟源的频率是BUS时钟1MHz吗?

网友A:
LPO是1K的吧

楼主:
LPO 是1KHz,但我选的不是LPO,LPO无法做到us级定时

网友B:
首先,请楼主告知你的MCU是什么,在BLPE模式下,利用LPTMR只能实现us级定时,精度不会很高的,这一点希望楼主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请楼主告知你的MCU是什么,在BLPE模式下,利用LPTMR只能实现us级定时,精度不会很高的,这一点希望楼 ...

MCU为MKL05Z32,外部晶振为2MHz,上电初始化后直接进入BLPE低功耗模式下,选择LPTMR的时钟源为外部参考时钟,这个2MHz是不是LPTMR的时钟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U为MKL05Z32,外部晶振为2MHz,上电初始化后直接进入BLPE低功耗模式下,选择LPTMR的时钟源为外部参考时 ...

请根据此图配置LPTMR时钟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根据此图配置LPTMR时钟源

谢谢,学习了。LPTMR原来可以这样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根据此图配置LPTMR时钟源

这个图我看到了,这个OSCERCLK时钟的频率是多少?是2MHz吗?还是总线时钟1MHz?datasheet上写的是在VLPR模式下,OSCERCLK的范围是最高16MHz(旁路),30~40KHz或3~16MHz?没有理解到这个频率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看到了,这个OSCERCLK时钟的频率是多少?是2MHz吗?还是总线时钟1MHz?datasheet上写的是在VLPR ...

这个频率就是外部晶振的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就是外部晶振的时钟频率

是外部晶振2MHz,用LPTMR模块做us级精确定时也是可以的嘛。还想问下,在VLLS3极低漏电流模式下,LPTMR和RTC模块哪个的功耗要大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外部晶振2MHz,用LPTMR模块做us级精确定时也是可以的嘛。还想问下,在VLLS3极低漏电流模式下,LPTMR和R ...

貌似RTC的功耗大些

网友C:
都低功耗了还是选择内部时钟吧,反正这时候跑不快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想省电的话,最好用内部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想省电的话,最好用内部的晶振

内部晶振计时误差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晶振计时误差比较大

这个不好比的,一个用外部时钟,一个用内部时钟,而且外部时钟生成电路也是有功耗的,只能说用RTC方案,总体功耗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