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4-20mA电压变送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5-10-22):
可以把1v-5v的直流电压,转换为4-20mA输出的电路

网友A:
这个帖子不是都发过了吗

楼主:
是哪个回帖里用了这个图吧,我的发帖纪录里面没有这个图,这个图也是今天才想到的

网友B:
确实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
不过,这个图既然是lz自己想到的,那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
不过,这个图既然是lz自己想到的,那还是支持一下。 ...

完全错误的图

网友D:
错误好几处呢。

楼主:
请指出错误点,谢谢

网友E:
其实XTR10X的芯片,就有原理图,内部就是这个结构,只是加了恒流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指出错误点,谢谢

肯定错啦,100k电阻要接到250k电阻那里,不是接虚地,

楼主:
肯定错啦,100k电阻要接到250k电阻那里,不是接虚地,

谢谢,马上改,真粗心。仿真的时候运放没有使用加电源的运放,最后出图的时候觉得不完善,改为加电源的运放,就连错了,谢谢二位指点。

已经修改好了!

其实XTR10X的芯片,就有原理图,
没用过XTR10X,只是在帖子里见过XTR117和XTR108,再找找XTR10X的资料看看,几年前设计过2线制的温度变送器,不知道有像XTR117这样方便的芯片。

到21ic就有这个好处,高手们相互交流经验。

网友G:
没看出来,100K 和250K电阻连接然后连接到虚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原来的图确实错了,这个图是修改过的。
这个图参数改了点。

网友H(2017-04-11):
您好 我是一名学生 我最近在做毕业设计研究的课题是您曾经设计过的基于二线制4-20mA变送器电路设计 将0-5V电压转换为4-20mA电流,您看您是否方便 我想向您请教下 我的QQ270884065 手机 18345972520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图确实错了,这个图是修改过的。
这个图参数改了点。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稳压电路,供给OP的电源不稳,还有对最小工作电流有要求,因为总电流是由电流环输出的,除了输出三极管输出外,其他电流要小于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