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么用FTM测0到10k的频率?求思路

楼主(2015-10-22):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KE02来说,不是所有芯片中的FTM都是支持外部时钟输入的。

楼主:
那能用FTM0用做外部计数把,能像51一样,一个用于计数,令一个定时1s吗?最好给个例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用FTM0用做外部计数把,能像51一样,一个用于计数,令一个定时1s吗?最好给个例程啊 ...

可以实现的,只要选用不同的channel就可以啊

楼主:
谢谢,我做出来了: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出来了

共享一下你的代码呗,或者大概的意思也行啊